关于MD、MW、M数据类型的区分

楼主(2013-05-27):
我一个工程中M点已经用到M480.7了。如果我想用MD存浮点数或者MW存整型的话,是不是需要从MW481开始或者MD481开始。MD481是否=MW481+MW483=MB481+MB482+MB483+MB484。

网友A:
一般MW,MD使用偶数地值,如MW100,MD104

网友B:
楼主公式对的,不过确实480用过了,481的也用作位或者字节吧,从482开始用,MW482,MD482等,编程习惯。DB块里面你建了1个DB9.DBX0.0,再建一个字的话,它也会给你建成DB9.DBW2,所以,尊重西门子的习惯。

网友C:
楼主的理解是正确的,可以这么用。

网友D:
什么机器啊,这么多M。。。话说西门庆的只有三十多个MB

网友E(2019-03-28):
不顶不行的吧 积分来啦继续学习

网友F(2019-07-23):
可以用DB块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