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unity上载程序报错

楼主(2013-05-27):
本人在上载unity4.0的一个程序的时候,中途报错,图片如下,求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因为程序中有错误,导致无法编译吧,所以就不能上传唠

网友B:
PLC是通过网线与PC建立的连接?

unity 4.0,版本够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是通过网线与PC建立的连接?unity 4.0,...

对的,是以太网连接的,现在解决了,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问同事要了一下程序,延后重新用我的unity4.0下载一下,以后就可以上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程序中有错误,导致无法编译吧,所以就不能上传唠

程序本身没有问题,现在解决了,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问同事要了一下程序,延后重新用我的unity4.0下载一下,以后就可以上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