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与电脑连接

楼主(2013-05-27):
用PPI-RS485将PLC200与电脑连接起来,在通信里面刷新,

然后点击设置PG PC接口

这是点击属性

哪位师傅能指导一下啊

网友A:
200和电脑连的话用的是PPI 232 ,PPI USB。你竟然用无线网连。

网友B:
哇,这个很难懂,要几天消化

网友C:
用PPI电缆连接不能选TCP/IP,PPI连接PLC,PC/PG设置如下:

网友D:
不是选tcp/ip。是ppi

网友E:
兄弟啊,3楼的是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PPI电缆连接不能选TCP/IP,PPI连接PLC,...

 正解!

网友G:
选PPI   遇到到 由于软件安装所致的通讯故障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PPI电缆连接不能选T...

网友I:
用PPI电缆连接不能选TCP/IP,你竟然用无线网连。是要选 PPI连接PLC,找PPI

网友J(2013-08-25):
3楼的朋友说的对,你选择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