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小白问个问题

楼主(2013-05-27):
客户是一个做太阳能玻璃的,现在有条生产线,用的研华工控机。他们现在想买台工控机做备用品,把原工控机的系统,软件都弄到备用工控机中,等原工控机坏了的时候就直接换备用机用,这样就可以不耽误时间。现在他们就是担心,不知道这样的做法行不,他们对工控也不懂,我也是才接触,求各位论坛大神解答。

网友A:
不用,最好在电脑上做个一键还原,主要四硬盘,你买个硬盘做个备份也行,便宜,买个工控机费用就高了。只是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最好在电脑上做个一键还原,主要四硬盘,你买个硬盘...

他那边那个软件是收费的,有倒计时,工控机里面也插了3张板卡,换硬盘的话可以试一试。但是我想提高点销售额,他们不差钱的。不是只怕系统崩溃,也怕工控机板卡之类的坏掉。所以想备个整机。就是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B:
可以的啊  工控机可以换的  只要程序一样就行了

网友C:
我是来鄙视楼上I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