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选用原则

楼主(2013-05-27):
1、热继电器的选择
首先热继电器的脱扣值热不动作电流为1.05 的In,动作电流为1.2In,是根据电机的过载特性设计的,所以选热继时 ,热继的电流调节范围 可以满足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就可以了。
第二要根据电动机是轻载启动还是重载启动来选热继的脱扣特级,一般分10A 10 20 30几个等级,分别对应7.2In下热继的脱扣时间(环境温度20度的条件下)。比如水泵类负载,为轻载启动用10A级。风机类负载为重载启动,用20等级的。
2、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断路器一般选用原则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断路器一般选用原则
 (1)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线路额定电压。
 (2)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线路负载电流。
 (3)断路器的额定短路通断能力≥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按有效值计算)。
 (4)线路末端单相对地短路电流≥1.25倍断路器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
 (5)断路器的欠电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线路额定电压。
 (6)断路器分励脱扣器额定电压=控制电源电压。
 (7)电动传动机的额定工作电压=控制电源电压。
 (8)校核断路器允许的接线方向。有些型号断路器只允许上进线,有些型号允许上进线或下进线。
1、配电用断路器的选用原则
 (1)断路器长延动作电流整定值≤导线容许载流量。对于采用电线电缆的情况,可取电线电缆容许载流量的80%。
 (2)3倍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线路中最大起动电流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
 (3)瞬时电流整定值≥1.1X(Ijx+k1kIedm)
   Ijx————线路计算负载电流;
   k1————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冲击系数,一般取k1=1.7-2;
   k————电动机起动电流倍数;
   Icdm————最大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2、电动机保护断路器的选用原则
 (1)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电动机额定电流
 (2)瞬时整定电流:
  对于保护笼型电动机的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8-15)倍电动机额定电流;
  对于保护绕线转子电动机的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3-6)倍电动机额定电流。
 (3)6倍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电动机实际起动时间,按起动时负载的轻重,可选用的可返回时间为1S、3S、5S、8S、12S、15S中某一档。
3、断路器与熔断器的配合原则
 (1)如果在安装点的预期短路电流小于断路器的额定分断能力,可采用熔断器作后备保护,因熔断器的额定短路分析能力较强。如图1所示,后备熔断器的特性1与断路器的特性2相交。线路短路时,熔断器的分断时间比断路器短,可确保断路器的安全。特性上的交接点,可选择在断路器的额定短路的分断能力的80%处。

2)熔断器应装在断路器的电源侧,以保证使用安全。
三、低压断路器的极数情况。一般有2、3、4极,而4极的形式有A、B、C、D四种形式:
1)A:四极不带过电流脱扣器,且不与其它3极一起通断;
2)B:四极不带过电流脱扣器,且与其它3极一起通断;
3)C:四极带过电流脱扣器,且不与其它3极一起通断;
4)D:四极带过电流脱扣器,且与其它3极一起通断;

网友A:
学习了,多谢分享,大家想了解国产变频器的,可以进www.amb.net.cn 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