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配合变频器求指导

楼主(2013-05-27):
应用液位传感器,要求液位恒定,进水不恒定,要求水泵抽水保持液位不变,PID模块该如何使用呢,求思路

网友A:
液位信号是4-20mA的信号吧,你的水泵是变频控制的吧,用液位的模拟信号,去控制变频的频率就可以了。在S7-200的编程软件里,用指令向导就可以完成PID程序的编写。再用软件的PID调节面板,来整定一下PID参数,OK。完活

网友B:
谢谢老师精彩点评学习学习天天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