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康耐视相机确定物体的坐标,用来控制轴的动作

楼主(2013-05-27):
最近,想做一个设备,拣选花生米坏粒的设备。花生米从一个输送带上输送,用康耐视的相机拍照,确定不合格花生米的坐标,然后控制伺服电机移动到不合格花生米的坐标位置,利用真空管抽走不合格花生米。伺服电机的控制采用PLC来控制。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康耐视的相机能不能提供出PLC可以识别的坐标数据呢?

网友A:
可以啊!具体方案可以加我QQ进行讨论。QQ:2632618144

鼎纳自动化 十年专注机器视觉 康耐视白金代理商

网友B:
<此处内容被屏蔽>深圳东日电子<此处内容被屏蔽>康耐视白金代理。

主营:

cognex读码器、Checker图像视觉传感器、In sight机器视觉系统、VisionPro图像视觉处理软件,流水线自动读码、产品外观视觉检测,自动化系统集成。

① ID读码器:DM100S、DM200X、DM300、DM500X、DM750S、DM8100、DM8500;

② In-sight机器视觉系统:In-sight500、In-sight5000、In-sight Micro、In-sight7000;

③ Checker图像视觉传感器:3G1、3G7、4G1、4G7

④ VisionPro图像视觉处理软件:VisionPro Base、VisionPro Plus、VisionPro Max

康耐视读码器功能:

       流水线条码自动读取

       激光雕刻码读码

       最难以读取的条码

       ......

康耐视觉机器视觉功能:

       OCR光学字符读取;

       一维码、二维码读取;

       喷码、标签、瓶盖的有无检测;

       产品完整性检测;

       物品、机械手定位、SMT料带元件检测;

       元件、五金件尺寸测量;

       连接器针脚高度、尺寸、平面度检测;

       颜色识别与杂质检测;

       瓶底喷码、标签位置检测;

       LCD点灯检查;

       电机装配孔尺寸检测;

       柱晶点胶位置检测;

       纺织品标签外观检测;

       ......

网友C:
楼主,不一定要用康耐视的设备,大多情况下康耐视价格的比较高的,我们专业做视觉的,QQ1643731283,具体方案可详聊,也多供楼主多一个选择。

网友D:
当然可以,康耐视视觉经常举办研讨会。还有其他很多方法。

网友E:
      我们是生产厂家,生产的高清工业镜头广泛用于各种自动化设备的光学定位。用于零件检测,测量,定位等领域。也可根据要求定制。

                 镜头种类;手动光圈,手动变焦

                                     固定光圈,固定焦距

                  联系电话;13002596508

网友F(2013-07-01):
cognex合作伙伴,QQ:269897698,电话:13817143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