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补偿 晶闸管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5-27):
此图在滤波补偿电路中怎么工作的?电容电阻的作用?

网友A:
吸收SCR关断时的过电压,保护S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收SCR关断时的过电压,保护SCR。

 能不能详细点啊,谢谢

网友A:
    RC回路的作用还用多详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C回路的作用还用多详细吗?

网友C:
最近也在设计补偿电路...这两个元件主要是吸收电路的剑锋浪涌电压...提高可控硅的DV/DT能力,可控硅关断时的过电压是“实电压”靠小电容是吸收不了的...

网友D:
起开关作用,电阻电容起保护晶闸管的作用防止接通断开时的冲击电流和电压损坏晶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