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类型的疑问

楼主(2013-05-27):
PLC里面用到的数据类型我一直都不怎么明白,主要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数据该用整型,什么数据该用实行。我是做水处理行业的,我看到前辈做的程序中,一般一些仪表报警设定值,步骤数用整型;时间,模拟量的具体显示值等用实型。这个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这么用。

网友A:
实数运算比整数运算速度要慢,所以需要精确运算时要用实数,不需要精确运算用双整数。

网友B:
写程序你就要有一个空间的概念,多大的空间能容纳你所要利用的数据,例如你现在想做一个计算功能,这个计算的数据不需要显示小数部分那么你就可以直接选择整型,再一个你的整型可以为一个字的,也可以是两个字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分析你的数据最大会到多少,你所选的空间能否容纳这些数据。这就是选择的依据了。

网友C:
我也偶尔做水处理,说一下自己看法吧。

和生产有关的数据的显示,如:流量、压力、液位等等这些要选实型,有小数点的。水处理的人都习惯了,而且领导来看也一定要看有小数点的数。其中压力值就更不用说了,都是0.***的数,小于1,肯定要实型。

其它不用显示出来的,只与程序有关的设定值可以考虑用整型,没有小数点的。

不过我们这里水处理的客户很早就要求有些报警设定值都要有小数点,而且还让他们随时可以更改,所以很多与数字有关的我们都选实型。

网友D:
得根据需要处理的数据范围来确定。一般用整型的居多。

比如:压力,10.000MPA~0.001MPA,在屏上显示小数,用整型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程序你就要有一个空间的概念,多大的空间能容纳你所要利...

能给我讲下大概多大的数值就是选择整型和双整型的临界值呢

网友E:
嗯,楼主可以去问度娘,话说度娘的态度比我好多了,我是真的很不耐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gsxiaojian 写程序你就要有一...

 学会用系统自带的计算器,里面切换到科学性,然后选择16进制,这样你可以选择存储空间是单字还是双字还是字节等等。选择好以后输入N个F,然后切换到10进制,这样你就知道临界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