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科技技术简讯第11期串口服务器使用

楼主(2013-05-27):
 问题11:与串口服务器通讯时会面临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答案11:如何实现Modbus RTU协议设备不通过虚拟串口而直接走以太网通信方式,本期将向您展示通过串口服务器来实现的过程。在使用串口服务器时,经常会启用串口服务器的“实时串口”模式,通过配置虚拟串口实现上位组态软件与下位采集设备的通讯。工业现场中此种通信方式会有以下几个常见的问题:
  1.虚拟串口要通过串口服务器厂家提供的管理工具进行配置,在数量很多的时候,工作量繁重,不易于管理。
  2.当串口服务器掉电重新上电后,导致虚拟串口的编号发生漂移,有的时候必须重启上位机电脑、甚至要修改组态软件的串口编号才能恢复通讯,为现场组态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
  本期内容将介绍一种更为快捷方便的通信模式,可以实现监控中心的上位监控软件,通过Internet直接采集远端现场串口设备。

  网络拓扑图如下:

  这种通讯方式需要与串口服务器配合,现在市面上众多厂家的串口服务器,其工作方式有多种:虚拟串口方式、TCP链路服务器方式、TCP链路客户端方式等等。由于虚拟串口方式需要接入第三方虚拟串口软件而且配置繁琐,通讯效率低在此不做推荐,下面以MOXA摩莎公司的Nport5110为例,针对TCP链路的客户端方式和服务器端方式分别进行介绍。
  力控和串口服务器的相关配置:
  1)力控作为TCP Client端、串口服务器作为TCP Server端。

  串口服务器端的配置(以MOXA摩莎5110为例):
  打开MOXA摩莎自带的配置工具软件“”对串口服务器做必要的设置。

  上图即是串口服务器的配置界面,配置串口服务器的IP地址、相对应的子网掩码和网关。

  设置串口服务器的串口参数(需设置成和串口服务器所带的串口设备参数一致。包括波特率、数据校验、数据位、停止位等)。

  设置串口服务器的操作模式,如上图,选择串口服务器的工作模式为“TCP Server Mode”并设置相应的TCP端口。

力控软件中的配置:
  下位采集设备以Modbus RTU设备为例子,在力控中进行配置。【注意】:通讯方式选择为TCP/IP”其他配置选择系统默认值即可。

  设备的IP地址和端口号的配置要对应串口服务器的设置,如串口服务器端的IP地址设置的是非外网IP,则需要设置相对应的端口映射。
  到此为止,此种以力控为作TCP客户端,串口服务器作为TCP服务器端的通讯方式设置就完成了,这种方式适用的场合是监控中心机房连接外网时,不考虑IP地址是否固定,但现场设备端即串口服务器端连接外网时必须有固定IP地址。
  1.2 力控作为TCP Server端,串口服务器作为TCP Client端。
  这种链路传输方式正好和上述方式相反,串口服务器端主动连接上位机力控,建立连接后,开始收发数据。在设置方面,主要介绍串口服务器端和力控端和上述设置不同之处。
  串口服务器端的工作模式的设置:
  选择“TCP Client Mode”模式,并需要设置“服务器端”的IP地址和需要连接的端口(如果连接外网的话,此IP地址应该是上位机力控端的公网IP),端口设置范围建议大于4000。

  力控软件中的配置:
  在IO设备组态中的设备配置第一步,通讯方式选择“网桥GPRS”。

  设备配置第二步,通讯方式选择TCP/IP,设备厂家选择“标准TCP/IP Server多端口。本机IP地址设置,(如果监控机直接连接外网,则直接填写外网IP,如果是通路由器等网络设备连接外网,则填写内网IP,并需要设置相应的端口映射)。

  力控中的设置基本完成,在运行力控的同时,需要启动CommBridge组件,以便监视本机端口查看串口服务器的“登录”状态。
  如下图,串口服务器已经登录,PLC已经可以正常相应,通讯正常。

  这种以上位机力控作为TCP服务器端,串口服务器作为TCP客户端的设置方式,对上位监控中心需要有固定公网IP地址,现场各个采集站(即串口服务器端)可以直接采用ADSL拨号连接外网的方式,无需使用固定外网IP地址。

  【注意事项:】
  1、注意客户端和服务器端设置时端口映射的问题。
  2、在选择使用哪种方式连接时,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连接公网IP地址是否固定等因素选择。

网友A(2014-02-27):
非常有用. 太感覺大大了

网友B(2014-04-14):
非常有用,找了很久,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