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吸合10分钟左右就频繁断开。

楼主(2013-05-27):
论坛的朋友们好。我在现场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求分析解决:

先介绍一下背景:  欧姆龙的PLC,数字量输出模块,16点,公共端是接220V,每个输出点接电机的接触器线圈。现在的问题是有4个电机总是运行10分钟左右就出现问题:

具体如下:10分钟后,接触器不断的吸合断开,啪啪响。我查看程序,没有问题,输出逻辑点一直在得电状态。如果断开接触器上方的断路器,那么接触器能吸合住。我查看了接触器频繁启动时候,PLC输出点的相应位指示灯也是闪烁。串联了电流表,测量电流0.01A。

整个过程中断路器和热继电器不跳。

更换新的接触器后问题依然存在。

求分析解决方法。谢谢。今晚在线等。明天去现场解决。

今天去现场,问题解决了。

谢谢楼上所有人。

我确定程序没有问题。因为后来我单独编了一条语句,就是电机的输出,不存在其他引起通断的信号。而且后来强制过输出点。

现在问题解决了。加中间继电器。不要直接用PLC的输出点带接触器线圈。

网友A:
零线接触不好?断开断路器的时候,工作状态的区别就是热继电器没有电流通过了,我怀疑你的热继电器触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接触不好?断开断路器的时候,工作状态的区别就是热继...

 谢谢,热继电器一直是正常,没有动作,热继电器的触点接入了PLC输入端,我检测过,没有上升沿。

网友B:
根据情况描述,问题应该不在接触器和输出点,你应该比较问题出现前后,输入情况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应该是输入的变化通过程序而导致的相应结果

网友C:
东游兄说的有道理,可能是PLC带负载的能力不够造成的,建议加中间继电器HH52P。

网友D:
在接触器吸合的时候量下线圈电压,你这个现象是电压低引起的

网友E:
同意五楼观点

接触器平凡吸合断开,是线圈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F:
让我去现场,给我全套电路图,还有PLC程序,应该能够分析和排除。

现在这点信息。。。全靠YY么?

网友G:
接触器已换新,则还是可查看PLC或其程序,看接触器释放时,输出点的状态等。

网友H:
接触器线圈回路电压波动或有的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I:
有可能接触器的辅助点线路接错了,把常开接为常闭了,那样就啪啪啪的跳个不停了……

网友J:
主接触器供电不良,检查开关或接线,接触不良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K:
PLC输出点的指示灯都闪了你还用怀疑其他吗!查程序吧!

网友L:
楼主既能想到监测前沿!那楼主查程序的水平肯定不低!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会不会电机运行一段时间设备上某些传感器之类造成输入电源瞬间短路plc

不执行输出!

网友M:
输出点能直接接接触器吗,你的接触器是多大的。。。。。最好串一个中继

网友N:
断开接触器看PLC能不能锁住,如果不能就是PLC跟程序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人。

我确定程序没有问题。因为我单独编了一条语句,就是电机的输出,不存在其他引起通断的信号。而且后来强制过输出点。

现在问题解决了。加中间继电器。不要直接用PLC的输出点带接触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