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第三方仿真软S7_200仿真西门子的plc,在载入程序时和运行程序时都有提示框,请问怎么处理?

楼主(2013-05-27):
使用第三方仿真软S7_200仿真西门子的plc,在载入程序时和运行程序时都有提示框,请问怎么处理?
载入程序时,提示the file cannot open to read data
运行时,提示
an un-recognized instruction exists in the program, that is not implemented in this version.
the plc has been placed in stop
instruction:

请问要怎么处理?我的编程软件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9

网友A:
这和你的编程软件版本无关,该仿真并非官方发布,因此无解,很多指令都得不到支持,你只能等待这个软件的作者更新。

网友B:
友情提示哈

网上能找到的西门子仿真软件无法仿真顺控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友情提示哈网上能找到的西门子仿真软件无法仿真顺控程序。

 循环指令好像也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