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3-05-27):
在从电脑下载程序到PLC的过程中,下载到100%时,出现‘通信错误,请检查连接电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我用的是224CN,SP9软件

网友A:
如果过程中下载线没有被动到的话,有可能是有电流扰动影响到

      连接接地,下载PC端不接外电源这样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过程中下载线没有被动到的话,有可能是有电流扰动影响...

 但是不接外电源的话,PLC模块无法得电呀,我没明白,还望指教。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通讯线呀? 建议用 SIEMENS 公司的通讯线,第三方线有时有干扰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