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电流表?

楼主(2013-05-27):
1;一台挤出机用电机7.5KW,运行在4HZ,面板监视输出电流为10A,实际用钳形表测为4A,不知哪个准确?

2;此电机运行不到5分钟报OL1【电机过载】,用的是FRN7.5G1S-4C,  怎样知道电机实际有没有过载?

网友A:
钳形表一般只能用于测量50-60Hz的交流电

至于过载那个翻查错误记录看看当时的频率电流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钳形表一般只能用于测量50-60Hz的交流电至于过载那...

网友C:
变频器输出非正弦波,用普通钳形表不能准确测量。电流值以变频器面板显示为准。

网友D:
频率太低,力矩不够的,造成过载当然会报OL1哦!建议调高基础频率,想省电,也不能不顾一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