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动作电流发生变化

楼主(2013-05-27):
电磁式漏电断路器4P/40A/30mA,出产检验时是正常的动作,漏电电流大概在20至23mA动作,可是发货后到客户手里,有几只变成了39mA才动作,也有几只10mA的时候就动作了。这不符合要求了,想不出原因何在,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客户端电流是怎样测出来的?

普通的漏电断路器是针对50/60Hz的,如果有直流分量或谐波就会不准确

网友B:
动作电流可调么?如果可调,让他们调回来就是了。如果不可调,那就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两地测量仪表的误差,另外就是漏电断路器自身因为运输震动甚至其他问题导致的性能参数变化。

网友C:
客户用什么仪表测的?

网友D:
大部分是可调的,直接调成需要的就好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是可调的,直接调成需要的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端电流是怎样测出来的?普通的漏电断路器是针对50/...

用的是跟公司检验用的设备一样的,专门检验漏电断路器的设备,给个漏电电流就能动作的;退回来后,自己检验后动作电流是跟客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作电流可调么?如果可调,让他们调回来就是了。如果不可...

 不可调的;除了运输震动外有没有别的原因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是可调的,直接调成需要的就好了吧

 不可调的,生产的时候调到20-23mA就是这个范围的;照理说是不会发生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