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ID冷却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进而控制电磁阀,固态继电器频繁烧坏交流输出晶闸管

楼主(2013-05-27):
各位工控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如下:

1.S7-315-2DP PLC    PID控制筒体温度,筒体用加热块加热和冷却水冷却,通过电磁阀控制冷却水的接通与关断。

2.固态继电器型号为:显力JGJ13D-10A ,固态继电器交流侧额定电流为10A;电磁阀容量为19VA,万用表电阻档测电磁阀线圈电阻为640欧姆

3.现场频繁烧毁3个固态继电器

麻烦各位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固态继电器频繁烧毁?

网友A:
电磁阀的实际工作电流是多少??这是判断一切问题的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的实际工作电流是多少??这是判断一切问题的依据!

 实际测试电磁阀工作电流是8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