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769 PLC

楼主(2013-05-27):
请问大家AB  1769 PLC 的 模拟量0--10V ,4-20MA对应的数值是多大?谢谢

网友A:
好像是16383,忘记了。要不就是32767

楼主:
能确定一下额啊。。。

网友B:
这个可以确定模式,如果是工程量,数值是00一4000

网友C:
 17694到20ma 对应工程量4000-20000程序里面的

网友D(2020-07-07):
模块组态有显示

网友E(2020-10-16):
1769的话是根据数据格式选择的不同范围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