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电磁系统的维护及故障处理

楼主(2013-05-27):
  在低压电器中,频繁操作的接触器、起动器、电磁继电器、电磁铁等控制电器,以及长期工作的断路器,都有容易发生故障的电磁系统。为了延长这些电器的使用寿命,对其电磁系统应进行以下维护工作:

(1)定期用压缩空气吹扫电磁系统积聚的灰尘,用刷子蘸汽油刷去铁芯极面的污垢,但不可刷洗线圈。

(2)定期检查铁芯工作是否正常,动、静铁芯是否对齐,交流电磁系统的噪声是否过大,动铁芯是否粘着不释放,转轴(如果有的话)转动是否灵活,并定期在轴承中注入润滑油;对于直动式电磁系统,要检查其导轨有无卡涩现象。

(3)定期检查线圈是否牢固地装在铁芯上,线圈温升是否超过规定值,并用兆欧表测量线圈对地的绝缘电阻(一般不应小于1兆欧)。

  通常,铁芯和衔铁端面的加工精度很高,如果端面受到严重损伤或磨损而出现不平整现象,首先应使用细锉锉平,然后试装和修整刮平,方法如下:

(1)将衔铁和静铁芯装在支架上,端面间衬一张双面复写纸。

(2)向电阻线圈通电,于是衔铁吸合。此时端面上接触部位紧压着复写纸,在端面上印有斑点的地点,就是接触部位。

(3)切断电源,拆下铁芯,将端面上印有斑点的部位再锉光或刮平。锉光或刮平应顺着叠片方向进行,但不可能摊太平。否则,会减小E型磁铁中间磁极的间隙。如果该间隙小于厂家规定值,剩磁就较强,可能导致电磁线圈断电后衔铁粘住不能释放。

(4)重复以上步骤,进行多次试验,将端面上印有斑点的部位刮平,直至斑点平均密布整个端面为止。

网友A:
感谢楼主讲解,进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