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称重系统

楼主(2013-05-27):
现有一台以质量来分纱的机器,用的是质量称重传感器,感觉速度有点慢,称重需要时间有点长,配合不了马达的速度。想提高产量。求高手指教!

楼主:
 求大虾。讨论指教。

网友A(2013-07-27):
取样时间降低,平均次数减少等方法试试。

网友B:
动态称的称重速度比较高,可以考虑换个试试。

网友C:
应该是变送器的问题,传感器本身反映速度应该是非常快的。

网友D(2013-11-15):
你现在要求每分钟称重多少次?

你的执行部件是称重仪表控制还是PLC

如果是PLC控制的话  更换仪表型号 选择仪表与PLC通讯速度的仪表

如果有需要可以站短我,

网友E(2014-02-27):
你要求的速度是多少?质量的量程是多少?质量的分辨率是多少?1389282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