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吊回转变频器漏电流问题

楼主(2013-05-27):
各位大侠,我公司目前塔吊上面使用进口品牌变频器11KW、电机4KWx2,在电机启动的一瞬间,经常出现跳漏电开关(最高120毫安),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或者好的替代产品??谢谢。

网友A:
选用吉泰科变频器,漏电流不高于20mA。

网友B:
把变频器载波降低;漏电开关的漏电流选个大点的,300mA的试试,本身用变频器的话不建议使用漏电开关的;再就是检查下自己的线路,有没有磨损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