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windows server 2008 网络共享

楼主(2013-05-27):
手上有个项目大致平台如下:两台 IBM X系列的服务器,(各备1T硬盘两块,磁盘也做阵列冗余)设计为冗余系统,操作系统为windows  server 2008  32bit  标版。

客户端,为几台XP操作系统构成,

在组局域网时, 发现,server上的网络总是感觉不稳定,时断时续,刷新下网络列表中的计算机有时候又找不到了。互相之间都能Ping通,

想问下,有经验的大哥 能给个配置此类网络的经验。方法或者应该注意的地方吗?比如各个系统上有什么设置的地方。   在连接PLC时,PLC上又有什么要设置的地方。问题问得比较笼统。希望大家就这几个方向踊跃赐教。

网友A:
  期待高手出现

1, IBM X系列的服务器只要系统正确,通讯网络线单根没有超100M 长的一般通讯没问题

2,现在你的 刷新下网络列表中的计算机有时候又找不到了 可能是通讯线接触或是接头工作不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高手出现1, IBM X系列的服务器只要系统正...

   现在情况好点, 禁用了其他三个没用的网络连接后,估计是网卡太多,占有了扫描时间。您认为呢??

网友B:
建议先从硬件上找问题,网线是不是做的对,网线距离是不是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从硬件上找问题,网线是不是做的对,网线距离是不是太长。

这些都确定过了, 没问题, 距离肯定没问题,现在还是家里组网,一个点实验阶段.距离很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