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的铁芯粘住不释放怎么办?

楼主(2013-05-27):
   如果低压电器的铁芯粘住不释放,可对交、直流两种系统进行检查和处理。

(1)在交流电磁系统中,铁芯粘住不释放的原因可能是:极面磨损,造成中肢间隙减小(指山形电磁铁);极面所涂的防锈油(如工业凡士林)未擦去,并与尘埃混合在一起形成粘结剂。在前一种情况下,可磨出或锉出气隙;在后一种情况下,可用清洁的棉布蘸酒精将粘结剂清除。

(2)在直流电磁系统中,衔铁粘住不释放或断电后要经过一定时间才释放,可能是电磁铁极靴下的非磁性间隙减小,此时调大间隙即可。

  无论是交流电磁系统还是直流电磁系统,一旦发生铁芯粘住故障,都应先检查机械活动部分是否灵活。如果机械部分无故障,确是铁芯粘住,可采取下列措施:

(1)若不允许设备停车,可临时将一块尺寸与极靴面积相等的薄纸片(质量较好的纸片)用胶粘剂粘在极靴上,以暂时减小剩磁,过几天进行检修。

(2)若允许设备停车,可将电器拆下,取出极靴下的铜片,换一块厚度稍大的磷铜片。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们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