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开关出现灭弧不良现象怎么办?

楼主(2013-05-27):
   低压开关出现灭弧不良现象,通常是灭弧罩受潮、炭化或破损,磁吹线圈匝间短路,弧角或灭弧栅片脱落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进行以下检查和处理:

   首先倾听灭弧时的声音。如果听到一种软弱无力的“噗噗”声,则表明存在灭弧时间延长现象。此时应拆开低压开关,检查灭弧罩、磁吹线圈、弧角、灭弧栅片等。若灭弧罩受潮,可用灯泡干燥法烘干;若石棉水泥灭弧罩炭化,可用细锉将烧焦的部分锉掉或用小刀刮掉,但应保持灭弧罩表面光洁;若灭弧罩破损,则应换上一个同规格的新灭弧罩(用手工雕刻一个同样尺寸的石棉水灭弧罩即可);若磁吹线圈匝间短路,用改锥将短接处拨开即可;若灭弧罩栅片脱落或烧毁,可用铁片按同样尺寸配制,有条件时将栅片再镀上一层铜。

网友A:
不怕麻烦,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的,而且尽量用进口品牌的,比如:西门子、施耐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怕麻烦,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的,而且尽量用进口品牌的...

 材料费很充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