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控制交流单相异步电机怎么接啊

楼主(2013-05-28):
用电位器控制交流单相异步电机速度怎么接线啊,能不能给个图啊,有木有啊

网友A:
你的调速器不是有接线图吗,对图接线

网友B:
整个交流调速器就可以了!

网友C:
要是经过调速器或变频器等中间控制系统,可以按照接线图接线实现用电位器控制电机运转速度。

直接用电位器控制电机运转速度貌似不行?

网友D:
看电机多大功率,要是几百W以上的需要安装变频器控制。

网友E:
用变频器使用模拟量控制,将电位器接入,调整电位器就行了

楼主(2013-09-09):
引用 网友A:
你的调速器不是有接线图吗,对图接线

那种样式是固定的,我只是想独立开来,不是装在一个盒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交流调速器就可以了!

一个固定的无法实现个性化..

网友F:
把电阻直接串联在电机和开关之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