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的断电数据存储器当断电后最长能保存数据多长时间啊

楼主(2013-05-28):
问;当断电之后我有意试了一下,发现断电数据存储器最长也就能保存数据两三个月。时间太长了就不行。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答:应用西门子S7-200PLC时,可以选用以下几种数据保持方法:
.CPU的内置超级电容,断电时间不太长时,可以为数据和时钟的保持提供电源缓冲
.CPU上可以附加电池卡,与内置电容配合,长期为时钟和数据保持提供电源
.设置系统块,在CPU断电时自动保存M区中的14个字节数据
.在数据块中定义不需要更改的数据,下载到CPU内可以永久保存
.用户编程使用相应的特殊寄存器功能,将数据写入EEPROM永久保存

楼主:
问:现有三组S7200,设定为A,B,C,A组有A1-A4四个CPU,A1是CPU226,A2-A4是CPU224,A1-A4之间相互通讯,B组有B1-B3,B1是CPU226,B2-B3是CPU224,他们三个也要相互通讯,C组有C1一个,是CPU226,现在除各组的几个CPU要相互通讯以外,三个组的CPU226相组成一个网络,A组和B组的距离是500米,B组和C组的距离是200米。即A-B-C通运CPU226的另一个编程口连接,现在问题是这么远的距离如果不加中继,是否可行,我记得PPI的节点距离是50米,如果加中继,AB,BC之间是不是还要各加2个。如果不走PPI,还有没有其它经济的方法,不考虑以太网,及光纤。答:根据您的问题描述——不考虑以太网,及光纤,两个CPU226通信采用PPI的方式还是比较好的。但正如您所说,距离超过50米就要加中继器,因为三个站之间的距离分别是500米和200米所以在AB,BC之间要各加2个中继器。

网友A(2013-10-08):
s7-200超级电容断电保持200个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