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空载电流大好,还是小好?

楼主(2013-05-28):
电机空载,什么负载都不挂,空载电流居然达到74%(2.2KW6极电机额定电流为5.38A,空载居然有4A),问问

这种情况是电流大好呢还是小好呢??

还有就是电机里的匝数多了,会不会降低空载电流(就是L自感变大了么),而扭力变大,其他气隙、硅钢等保持不变。

积分大大多,赶紧抢答吧,兄弟们!

网友A:
空载电流当然是越小越好

网友B:
空载电流 级数 越小,空载电流也越小,极数越大 也越大。。。。。

当然小了好.....

网友C:
电机空载,什么负载都不挂,空载电流小肯定要节能些,带负载的能力也要强些。肯定是空载电流小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电机对比试验中……

网友D:
空载即零负载,主要是用于维持电机本身的运转,越小越好。

级数增大,转速变慢,扭矩增大,空载电流增大。

网友E:
要是矢量控制,低转速的时候呢?

网友F:
转子的轴承摩擦系数、气隙磁阻,风扇的风阻,线圈的自感电流等,这些要找到一个最佳节点,加在轴上的扭矩从0---MAX,变化曲线要平缓。、

网友G:
不用怀疑  肯定是空载电流越小越好了   如果空载电流都很大 那负载之下  岂不是更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用怀疑  肯定是空载电流越小越好了   如果空载电流...

网友I:
2.2KW 6极电机空载电流应该是额定电流的40-60%.空载时应该是电流越小越好。

网友J:
       空载电流肯定是越小越好,一般空载电流在25%-40%之间算正常,你测试的电动机空载电流那么高,该修理了或者报废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流当然是越小越好

网友L:
电机空载主要是用于维持电机本身的机械运转的摩擦阻力,铁损等,当然是越小越好。(2.2KW6极电机额定电流为5.38A,空载居然有4A),

你算下还有多的少电流用来对负载作工,赶快准备换电机吧。当然特种电机除外。

网友M:
看看你电机是多少赫兹的,正常的380V50HZ电机 空载电流不会超过一半。。

网友N(2014-01-06):
引用 网友F:
转子的轴承摩擦系数、气隙磁阻,风扇的风阻,线圈的自感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