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电子秤仪表(XK3190)标定方法

楼主(2013-05-28):
                      不锈钢电子秤/电子地磅秤仪表(XK3190)标定方法

关机状态下,按住#号键不放开机,仪表自检到9不动的时候松开#号键。

仪表显示d  5代表分度值(以50kg/5g为例)

分度值选择是根据最大量程而定,如需修改分度值:

按除皮键更改分度值,选好按#号键确认进入下一步

分度值选择:1/2/5/10/20/50

仪表显示:P 0.000代表3位小数点(以50kg/5g为例)

小数点的位数根据最大量程而定,如需修改小数点位数按除皮键修改

P 0.000指3位小数     P0.00指2位小数

P 0.0   指1位小数     P0    指无小数点

修改好按#号键确认进入下一步

仪表显示:FULL

按除皮键确认进入满量程设置

仪表显示050.000  代表满量程为50KG

如需修改最大量程按以下操作:

除皮键--数字移位键,同时下面小红灯移位

置零键—数字增加键

输入好以后按#号键确认进入下一步

仪表显示:noLoAd  零点校正(秤体上必须是空秤)

进行零点标定,此时秤台上面必须是空秤状态

按#号键确认进入下一步

仪表显示:AdLoAd

按除皮键进入线性校正

仪表显示:000.000

输入砝码或是标准物体的实际重量

除皮键—数字移位键同时下面小红灯同步移动

置零键—数字增加键

输入好以后仪表显示:025.000 (以现场25kg砝码为例)

同时秤台上加载25kg的砝码或是标准重量的物体

等带稳定灯亮以后按#号键确认进入下一步

仪表显示:End 后把仪表的背部标定开关拧开,用小螺丝刀轻轻点一下标定开关

 (标定开关)

仪表显示:25.000

标定结束,返回称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