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1E 与NB designer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3-05-28):
首先,谢谢各位阅贴。

新手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1、CP1E有没有系统时间? 我没有找到,我想到NB屏上做一个时间显示,NB能同步电脑时间,但下载到PLC没有时间,查到PLC,没找到。

2、NB designer  能不能添加图片,比如,我想把某一照片添加进去做在画面里?

3、第一次用NB,想找点资料,你什么动画,趋势,报警,XY图这些看官网的手册搞不懂。看有没有朋友有,教材,视频都可以。56457007@163.com

网友A:
CP1E N系列的有系统时间A351~A353,并且需要装上电池才能正常使用。

图片是可以添加的

先在绘图里面新建图形,选择位图,然后双击黑色部分就弹出那个框框了。。。。

楼主:
谢谢。 有电池的咯。不是A270呵呵。谢谢哈。

添加图片这个我到了这一步,就是没双击框框,呵呵。

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嘛,PDF什么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