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测过零点 ? 交变的怎么弄?

楼主(2013-05-28):
plc如何测过零点 ? 交变的怎么弄?三相相位如何检测?

网友A:
过零点检测必须先把交流信号用放大器光耦整形成方波信号,然后用中断输入可以实现,相位判断就都是软件问题了,如果测相位角麻烦些,但基本能实现,精度一般吧,毕竟PLC不是为实时度非常高的场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