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宇泰ARMSYS6410核心板完美支持2G NANDFLASH,解决大文件存储容量不足问题!

楼主(2013-05-28):
ARMSYS 6410-CORE核心板,采用8层板工艺,具有最佳的电气性能和抗干扰性能,使S3C6410稳定工作于667MHz主频之上(DDR数据和CLK信号达到266MHz)。多达 320个引出脚,充分扩展了S3C6410的硬件资源,让使用者能够无局限自由地进行扩展板设计。

硬件资源:

1.CPU:Samsung S3C6410处理器,ARM1176JZF-S内核,667MHz系统频率;
       WINCE6.0:稳定工作在667MHz, 其它操作系统:533MHz
2.Flash Memory:256MB Nand Flash,可定制128M~2G容量;
       可配置容量有(SLC):256MB(标配),1GB,2GB
3.mobileDDR:128MB mobile-DDR SDRAM内存,数据和CLK信号266MHz;
       可配置容量有(mDDR):128MB(标配),256MB
4.时钟晶振:12MHz系统外部时钟源;32.768KHz的RTC时钟源;27MHz的TV Encoder时钟源;48MHz的USB OTG时钟源;

5.核心板接口:采用320针1.27间距,由两条100针和两条60针双排插针组成;

6.电源部分:输入电压3.3V和5V,输出核心板所需要的各路电压(支持CPU运行在667MHz)。

     就是这样一块核心板,0.5mm脚间,0.3mm锡珠直径,424-pin的FBGA封装,266MHz总线速度,667MHz主频,我们仅做了一个版本的PCB就完成了它的设计!当然,这是由于前面花了将近1个月(足够做2个版本)的时间来研究设计各种layout方案,最终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合理的设计,让SMT流程也很顺利。板子贴好之后,开始我们谨慎地从533开始跑,然后提高到667,完全没有问题,在各种测试下,都表明了它的稳定和可靠。

    作为整个系统的心脏,压倒一切的就是稳定,因此,我们确定了采用较昂贵的8层板,这使得layout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把所有的敏感信号做最好的处理;因此它的抗干扰性能绝对超过所有6层板的设计。

ARMSYS6410核心板是一个经典的S3C6410最小系统,它充分考虑到用户的方便性,把CPU和存储器所需要的繁多的电源都集中在上面,用户如果自己做底板,仅需要提供3.3V和5V电源;除电源外,就是把复位和启动设置提供给核心板就可以了。复位电路交给底板自由设计,无论客户是需要手动复位或上电复位,都是OK的。mDDR和Nandflash的电路设计也充分考虑到了可扩展性,能够支持不同容量的存储器芯片,包括兼容SLC和MLC的Nandflash。核心板的接口除了和ARMSYS6410的底板配套之外,设计上已经把S3C6410的资源全部引出,不用担心“埋没”了任何资源。

   小巧和紧凑的尺寸设计使得这款核心板即使放在手持设备中也并不显得过大,这对于很多应用,包括便携式设备的评估都是非常方便的。

   现在这款核心把已经用于某款便携式产品的设计了,客户对它也很满意,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关注它的情况,我们需要了解它的问题,并不断做得更好。

楼主:
欢迎洽谈、合作~~~~!!!!

网友A:
适合驾培、驾考、物流管理系统的车载一体机终端设备形成系列化

**立宇泰推出的车载一代(型号)、车载二代(型号)目前已经大批量使用在各大城市的驾培终端升级中,在实际使用场合考验下,工作稳定、可靠,受到用户的好评。

车载一代:ARM9处理器+WINCE5.0操作系统,480x272像素4.3寸液晶屏,电阻式触摸屏,支持GPS定位,2G/3G拨号,RFID(TypeA/B)卡的读写,指纹采集(上层实现算法),支持1路串口摄像头,内置2~4GTF存储卡,支持音频播放。

车载二代:ARM Cotex-A8处理器+Android2.3操作系统,800x480像素7寸液晶屏,电容式触摸屏,支持GPS定位,2G/3G拨号,RFID(TypeA/B)卡读写,接触式IC卡读写,指纹采集模块(已经实现算法),支持2路模拟摄像头(支持拍照、录像),内置8GTF存储卡,提供外置TF卡接口(最大),支持录音、放音,具备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

通过与软件方案商、集成商的合作,实现了全新的驾培管理软、硬件体系,促进各大城市的驾培管理变得更加成熟、规范、公平、公正。

http://www.hzlitai.com.cn/product/Tablet-PC/1840.html

楼主(2013-07-17):
杭州立宇泰电子有限公司主营产品:MID、Andorid行业手持终端、车载驾培系统终端、警务通、嵌入式平板电脑、便携式无线电子菜单、多串口服务器、嵌入式单板电脑、S5PV210/S3C6410/2440/2410/44B0开发板及各种显示方案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