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状态图片问题

楼主(2013-05-28):
各位师傅 ,我有台台达触摸屏A80THTD1,下载到电脑后里边图片,指示灯和按钮都变成了一个方块样子。

请问下是我软件设置哪里出问题?怎么才可以显示出原来样子

网友A:
你电脑里面没有图片库,因为那些图片和指示灯都是自己做的

楼主:
有图片的,有些按钮开关软件里边都有,但是现在我自己做个按钮和图片都是只显示方块

网友B:
软件自带的图片库里面没有那些图片就不会支持显示,你需要自己添加图片进入库。

楼主:
我用软件里面原有按钮图片试过’模拟时一样显示灰白色方块,但可以控制PLC元件输入输出点。就是不能显示按钮模样。不知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C:
软件版本是1.05.86的?更新软件后再试试;另外,看一下“选项-图形库”。

楼主:
我的是1。05。86的,可能是我自己电脑有问题吧,今晚重装个软件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