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ctorytalk view SE 中的问题 rslinx enterprise的问题

楼主(2013-05-28):
在FT SE 5.10 建立rslinx enterprise 中无法找到emulator的PLC  是什么原因? 版本都是16的
online 下面就是找不到PLC 建立的标签
有几次可以  有时候重启后就不行了连接不上,只能重新安装rslinx enterprise

网友A:
<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的问题!重新安装下就好了啊!

网友B:
你的SE版本是5.0的??现在都升级到7.0了啊 5.0应该已经不用了吧 是不是5.0 不支持哪个版本

网友C(2015-03-05):
朋友我们单位的分布式项目也出现了这个情况其他站正常,唯独有一个站点也是找不到站内一端的PLC,重新删除主题建立指向也不行,弄了还几天都都找不到具体原因。到今天为止还没解决愁坏我了,这里的AB高手谁给个办法呀,别告诉我是版本的问题。谢谢

网友D(2016-02-06):
引用 网友C:
朋友我们单位的分布式项目也出现了这个情况其他站正常,唯独有一个站点也是找不到站内一端的PLC,重新删除主题建立指向也不行,弄了还几天都都找不到具体原因。到今天为止还没解决愁坏我了,这里的AB高手谁给个办法呀,别告诉我是版本的问题。谢谢

朋友你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请教一下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软件重装也不行,楼上的朋友,高手能给指点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