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水泵轮流启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28):
两个远方启动命令,三台水泵,两个远方停止命令。

正常情况下,一个启动命令启动一台泵后,是能够满足供水要求的,如果出现异常,要求启动另一台泵。

控制要求:启动以启动次数最少的泵先启动,停止则停止最先启动的泵;

1)如何确定泵中启动次数最少的泵,以方便先启?

2)如何确定哪台泵是最先先启动的,以方便先停?

3)如果最先启动的泵连续运转达到8小时,先启动另一台泵,再停掉最先启动的泵?

网友A:
像雾像,雨又像,风!

网友B:
不错,知道的坛友请告知

网友C:
   太难了,有 MP 送就容易搞了

1)如何确定泵中启动次数最少的泵,以方便先启?

  三台水泵做个启动输入信号的统计,每到一个信号输入加1,启动时进行比较,最小值的启动输出就行

2)如何确定哪台泵是最先先启动的,以方便先停?

  每台水泵启动时单次启动时也时行计时,在停止时进行运行时间比较,大的运行时间先停止就OK

3)如果最先启动的泵连续运转达到8小时,先启动另一台泵,再停掉最先启动的泵?

  2中的每台水泵启动计时到达 8 小时就输出一个信号给PL,先停机

网友D:
1)如何确定泵中启动次数最少的泵,以方便先启?

一般不同的泵有不同的接触器来控制,可以利用接触器的返回信号(就算用接触器的常开点)来统计次数,假如是变频器用变频器运行信号来计算次数。

2)如何确定哪台泵是最先先启动的,以方便先停?

还是利用上述的信号,做时间计数,然后比较。

3)如果最先启动的泵连续运转达到8小时,先启动另一台泵,再停掉最先启动的泵?

还是利用上述的信号,做时间计数,然后比较。

提供一个计时程序供参考:

网友E:
这个嘛,用逻辑代数运算即可轻易的求取结果,然后用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即可轻易实现目标。

网友F:
计时是个好办法。。。

另外如楼上所言,用代数方法也很简单的。

而且两者可以综合使用。起机的时候参考运行时间最短的那个最优先。停机的时候,并机运行中谁先起的就先停谁。如果每次只运行一台泵,那就更简单了。

网友F:
咦,我的ID变了。。。谢谢管理,谢谢政府,谢谢论坛

网友G:
竟然有两个启动和两个停止信号。

以前常见的一个远方启动和停止信号。

至于泵的轮换,可以参考论坛PLC擂台的帖子,有相应内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竟然有两个启动和两个停止信号。以前常见的一个远方启动和...

有两个启动信号很奇怪吗?我在水电厂工作,电站有两台水轮发电机组,当机组启动时,要启动供水系统,所以有两个启动和停止信号!

泵的轮换,PLC擂台的帖子没有一个符合要求!

楼主:
有人帮忙吗?看看大家的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如何确定泵中启动次数最少的泵,以方便先启?一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