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了在线研讨会

楼主(2013-05-28):
无论安装什么插件都看不了,测试视频的jwplayer根本看不了

网友A:
换个浏览器呢

楼主:
我是没辙了,插件装了,浏览器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B:
你是用的什么系统?不行重装一下或者换个系统。

网友C: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能就上系统的问题了,或者是你的防火墙什么的。

网友D:
换个浏览器试试,你的浏览器的问题。

网友E:
最好说出是什么系统,浏览器是哪个,什么版本,电脑是几位的机子,以供参考。

楼主:
系统:win7专业版,32位

浏览器:IE9.0.8112.16421;Google Chrome 27.0.1453.94m,两个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