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加法运算

楼主(2013-05-28):
不带进位有符号二进制加法与带进位有符号二进制加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区别就是 进位标志是否参与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就是 进位标志是否参与运算!!!!!

 弱弱的问一句,哪个是进位标志!

网友B:
测试版45247565788

网友B:
测试版48245243558

网友C:
带符号位:最高位b15或b31的0代表正、1代表负,正数加1或负数减1会产生overflow;

无符号位:最高位b15或b31仅是1位数字,最大值加1会变成zero。

至于标志位,手册上有;到官网下载并查阅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符号位:最高位b15或b31的0代表正、1代表负,正...

 这样就理解了,谢谢!

网友D(2019-06-04):
引用 网友A:
区别就是 进位标志是否参与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