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卷布机的收放卷张力控制问题请教专家

楼主(2013-05-28):
有关卷布机的收放卷张力控制问题请教高手,解决不了,两台变频器控制,很难达到同步。

网友A:
是张力控制还是纯速度控制

如果是张力控制,很好办,收卷矢量控制,放卷速度控制,收卷要加编码器哦

如果没有编码器

收卷变频器有个监视电压输出给接放卷变频器模拟输入端,

总体来说是变频器没调好

大体是这样,你慢慢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