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异形磨床系统

楼主(2013-05-28):
能实现三轴控制

两轴插补(一轴转动,另一轴根据转动轴的角度对应于设定的轮廓进退)

几个I/O点控制

请联系

电话:13530627636

QQ:965690689

网友A(2016-12-30):
老大,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找同样的东西,希望你已经解决,共享一下。

网友A:
我加你QQ了,交流一下吧

网友B:
听起来类似手机玻璃模边机,玻璃在中间旋转,

两个磨轮在两边随玻璃角度水平移动!

可参考 => 台达 ASD-M-R 驱控一体的伺服,裡面有介紹

内含运动控制器,有电子凸轮,虚拟主轴!

提供二次开发软件,可规划想要的轮廓曲线!

网友C(2018-02-23):
这个不需要什么CNC,用台达的运动控制型PLC就可以了,电子凸轮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