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昭阳E46A,电源自动关闭

楼主(2013-05-28):
今天21:14分,正在看帖,我的本本突然“啪”的一声(近似于继电器吸合或者断开的声音),自动关机啦!然后就显示电源指示灯亮着,按钮重启后有正常,近几个月有5次以上啦!求助电脑懂得的,帮助分析、分析,在此感谢啦!

2010年10月出厂的原装机:I5处理器;四核;win7家庭版;64位;

网友A:
我以前的电脑也这样做,开始是充电器接触不良,后来主板坏了,

放在那里,到现在还没有修,修理费1000大洋,购买半个新的 小配了

网友B:
本本突然“啪”的一声(近似于继电器吸合或者断开的声音)

这个很不幸的告诉你:这个是硬盘猛然断电的声音,应该是你的主板线路不良了,估计隐性断线,也就是主板有裂痕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有处理办法吗?

网友C:
“啪”的一声(近似于继电器吸合或者断开的声音) 硬盘突然停止运行的声音,建议在保修期内找厂家维修,主板供电系统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D:
绝对是过热烧了,我有经验,联想,最好别买。

楼主:
联系了;联想售后,周日去看看,说要80元,清理灰尘,交钱延保呢!

网友E:
那自己拆开后面,检测下硬件是否有接触不好的情况。

楼主:
大家给看看,求高手指点下:

楼主:
那两个长条的厦门是芯片,温度最少70度,风机在转的,灰尘也不多的!怎么就会突然停机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本本突然“啪”的一声(近似于继电器吸合或者断开的声音)...

   他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换个新的   修不够闹心的

网友G:
在保修期内还可以,过了保修期就算了吧

楼主:
真闹心啊!2010年12月18出厂,我12月31日拿到手的,才29个月零3天啊!这么, 不禁用的电脑芯片!?

网友H:
这事情不好说,不过电源可能有问题也是这样的。

网友H:
忘记说明了,修电脑的有块板,查到PCI接口上,根据灯的情况,即可判断是哪部分出问题的。

网友I:
再买一台吧!

网友J:
找修电脑的问问,估计还是哪里接触不良

楼主:
用电池的时候,不会发烫,风机基本不运转,

插上电源适配器的时候10分钟后风机开始发威,吹出来的热风有50度以上,吹在手上只能坚持5秒;适配器20.3V4.6A,实际测量20.39V,电流1.44A;求指导!

网友J(2014-10-11):
悲剧啊,我也这样,今天3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