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疑问

楼主(2013-05-28):
刘工您好:

我用的galil2163,在其I/O端接入欧姆龙电容式接近开关(E2E-X3D1-N-Z,两线)。没有体靠近接近开关时,接近开关灯不亮,用TI指令返回255;当物体靠近接近开关时,接近开关灯亮,TI指令返回254,实验程序也无法运行,您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实验程序:

#A

SH

MT2

SPA=1000

PRA=2000

BGA

JP#A,@IN[1]=1

I/O 定义

接线图:

网友A:
既然“没有体靠近接近开关时,接近开关灯不亮,用TI指令返回255;当物体靠近接近开关时,接近开关灯亮,TI指令返回254”,说明接近开关的信号没问题。“实验程序也无法运行”,是您的程序有问题。

从程序上看,如果不是在开始执行前就确保接近开关有信号,那么执行中肯定是要出错的。从这个程序中,我看不出您是要实现什么功能,您能说明一下么?

楼主:
希望物体靠近接近开关时,电机转动即可

网友A:
"希望物体靠近接近开关时,电机转动即可"

1、是发现物体靠近一次,就不停的转动,还是发现物体靠近一次,就转动固定的距离?

2、在转动过程中,如物体离开,是保持转动,还是立即停止?

3、在物体离开后,是否监视下一个(下一次)的物体靠近?如在上一次的运动没有结束时,就有新的物体靠近,如何处理?

4、如果是有物体靠近电机才移动,为什么您的程序中是先让电机动起来以后,才检查接近开关的信号?

楼主:
要求:

1、物体靠近一次就转动固定距离

2、转动过程中,如物体离开,继续保持转动

当初写的程序就是为了测试下接近开关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B:
灯亮说明是接近开关动作了,假如接近开关是常开的,这时就闭合了,假如是常闭型,这时就断开了。剩下的就看你程序里面怎么用这个信号了。

网友A:
#A

SH

MT2

SPA=1000

#LOOP

IF(@IN[1]=1)

IPA=2000

AI 1

AMA

ENDIF

JP#LOOP

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HMT2SPA=1000#LOOPIF(@IN[...

 问题解决了,的确是程序的问题,谢谢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