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AD转换指令

楼主(2013-05-28):
  1. scale_l_to_R是什么指令如图

网友A:
这个块是编程者自己编写的带参数调用的子程序

网友B:
这是带参数的子程序 ,你可以在左边的树中的子程序中看到这么一个指令块

网友C:
是量程转换库程序里边的,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个,添加到编程软件的库里边。

下载地址:量程转换及滤波库

网友D:
简单的说就是工程转换。

由PLC采集外部输入的4-20ma(比如压力信号0-10.0MPa)信号,在PLC内显示值对应为6400-32000。那么通过这个工程转换之后,就会把PLC内显示值(6400-32000)输出为压力信号(0-10.0MPa)。这里的R就是实数格式

网友E:
用博途软件就有这样的转换指令

网友F:
信号转换,一般输入为AIW...,输出为VD格式.

用来做信号转换数值用,比如温度,压力等,把电流或电压信号转换为温度或压力值!

楼主(2013-07-10):
引用 网友C:
是量程转换库程序里边的,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个,添加到编程...

 谢谢楼主指教  遇到难题时还要求教 QQ 1047205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