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变压器冒烟了,有人说三相不平衡了

楼主(2013-05-28):
   今天厂里一台油浸式变压器冒烟了,因为是刚过8点,厂里好多设备都没有开起来。我正好在场。拉闸后。发现漏油了。后来叫供电局的人来处理了。就是换了两个密封圈,后来又正常开起来了。后来有人说,厂里的用电设备分配不平衡,要重新调整。我心里打了个大大的问号。请问各位师付。这可能吗?变压器容量基本够了。又是轻载的时候冒烟的。三相电压也平衡,没有出现中性点飘移。
   请问各位师付。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重新分配负载吗?

网友A:
分配不均肯定会产生三相电流不对等,为了可靠运行还是重新分配负载比较好

网友B:
调整负载后在送电啊!

网友C:
尤其是轻载的时候更容易出现不平衡电流。建议重新分配一下。

网友D:
确定是三相不平衡的话,重新分配是必须的

楼主:
怎么都跟着说不平衡啊,电压很稳定,零线上只有0.15A的电流,最大的那相电流比最小的那相差50A。接近百分之八十负荷的时候基本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