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CSV系统现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5-28):
1.改动CODESYS里面PID量程上限PU,工程编译之后,请问还需要重新下装主控单元嘛(我们领导说不需要,质疑。,,)

2.遇到过两次操作员站反应迟钝,点一下鼠标,半天才有动作(退出操作员,电脑都是正常的),第一次处理方式是重新下装服务器,第二次是更换那个光纤接收器,(之前到现场发现拔掉网线症状消失),

请高手解释下这两种故障的原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不胜感激!

网友A:
操作员站反应慢应该与光线收发器有关,网络卡,至于修改量程上线,登陆一下控制器就好了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如果是MACSV1.1.0那个版本,改动PID中的PU项后,即便做工程编译,仍然要下装控制器,而且必须是先清空再下装才行。如果只是工程编译,不清空下装的话,在线后PID的PU项仍会保留修改前的值。如果工程编译后不具备清空下装条件可以无扰下装后强制PU值为修改值。如果是MACS5.2.3或MACS5.2.4版本,则工程编译后则可以通过codesys中修改参数值进行无扰下装了。

第二个问题的症结在于,你的网络节点上包含操作站、工程师站、服务器、控制器的网卡或者网线存在物理缺陷,当数据频繁交换时发生了网络拥堵,导致操作响应迟钝。解决方法是彻底排查各个网络节点,可以以此插拔网线方式找到故障点,然后更换即可。

楼主:
对:   第一个问题,如果是MACSV1.1.0那个版本,改动P... 内容的回复!

 PS:第一个问题,后来我多方询问并考证资料,确实不存在直接编译不需要下装的说法,(技术这行业,学徒确实经常会被忽悠)

第二个问题,通讯确实是DCS比较头疼的故障

网友C:
第一个问题 我就不说了 。

第二个:

我觉得可以从下面的顺序去查问题:如果可以登录系统后不加载dcs控制的软件 看系统有问题没有;(查看进程 cpu使用)

然后加载dcs软件,不调用负载流程图,只到操作站的初始画面 检查鼠标和键盘键盘反应速度;

最后就是调用各种流程图 组。

这样一步一步 我相信一定会发现问题,我觉得内网的通讯速度是够用的。 如果考虑到网络畅通问题 可以长ping 看看有掉包没有。

楼主(2013-08-26):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 我就不说了 。第二个:我觉得可以从下面的顺...

最近在论坛里面看到好多你的帖子,很有用哎,你是做仪表的?

网友D(2013-12-05):
很明显是做和利时工程的人员,我看了他的很多帖子,很准确。

网友E:
第一个问题看你的DCS版本,第二个问题看你的网络结构,如果把服务器独立出来,我估计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