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脉冲数

楼主(2013-05-29):
变频调速系统很多都是带PG的闭环矢量控制

请问,什么是编码器的脉冲数?

PG卡和PG怎么配?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编码器脉冲数是旋转一圈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个数。

网友B:
就是电机旋转一圈,编码器会发出多少个脉冲,一般有600,1024,2000等

网友C:
不同接口的編碼器需與PG卡的接口相對应 還有需考慮轉速與頻寬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接口的編碼器需與PG卡的接口相對应 還有需考慮轉速...

 怎么考虑转速和频宽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