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29):
欧姆龙PLC中的数据的进制问题搞的我很头疼。比如#20代表多少,&20代表多少,#和&在不同的功能块中是否代表不同的进制。

MOV块中为什么前面有个@,有@和没有@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代表的是16进制,&代表的是十进制数

@表示的是当条件满足是指令只执行一次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还是再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表的是16进制,&代表的是十进制数@表示的是当条件...

 但是#在TIM 100ms定时器中不是16进制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代表的是16进制,&代表的是十进制数@表示的是当条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aojie0723--王者之师  #...

所以你要认真看手册,哪些时候#后面的不代表16进制,就拿你说的TIM来说#后面的就是BCD

网友E:
   #代表的是16进制,&代表的是十进制数@表示的是当条件满足是指令只执行一次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2013-07-05):
&代表十进制是对的。

#并不是代表16进制,而是表示由指令决定的意思。比如TIM指令,用#表示是BCD码,因为TIM指令要的是BCD码。

网友F:
7楼是个有经验的撸主 鉴定完毕

网友G(2013-09-12):
这里的@是当执行条件从OFF变为ON时,MOV指令执行一个循环。

如果没有@则是执行条件为ON,MOV指令就一直执行。

网友H:
我觉得楼主应该也要弄清bin和bcd

网友I(2014-07-0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TIM里指的是BCD码 你就当十进制用就行

网友J:
你就当是上升沿来理解!

网友K:
仔细看下编程手册了

网友L:
#代表的是16进制,&代表的是十进制数

@表示的MOV的上升沿

网友M:
#是16进制数,&为十进制数...

网友N(2014-10-05):
#代表的是16进制,&代表的是十进制数

@表示的MOV的上升沿触发

网友O:
#BCD码十六进制,&十进制,@上升沿触发。

网友P:
7楼说的完全对,赞一个

网友Q(2014-11-22):
太久没有用到OMRON PLC, 都快忘光这些规则了,来补一下课!

网友R:
有问题不看书,就在这里问。这种学习方法行吗?

明明看看书就能懂的简单问题,浪费大家的流量。

网友S(2015-02-14):
有问题先看手册,看了手册还搞不定,再发问

网友T:
&代表十进制,#代表十六进制!

网友U(2015-07-28):
#在TIM 100ms定时器中不是16进制数,#在TIM中表BCD码,#16进制,&十进制,@上升沿触发。

网友V(2015-10-31):
7楼说的好,简而精!!!!!!!!!!!!

网友W(2017-07-29):
#代表16进制,BCD码,二进制;

&代表十进制

网友X(2017-09-13):
楼上说的好,自己遇到才知道。

网友Y(2018-05-14):
引用 网友F:
7楼是个有经验的撸主 鉴定完毕

网友(2018-07-22):
引用 网友A:
#代表的是16进制,&代表的是十进制数@表示的是当条件...

只执行一次 你看的懂  别人看不懂

网友Z:
学习了 感谢大家支持

网友AA(2018-08-31):
这玩意,必须得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