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一屏三台三菱FX1S通信怎么用

楼主(2013-05-29):
维纶TK6070IK COM2 RS-485 一屏三台三菱FX1S(加三块FX1N-485-BD)通信怎么用

网友A:
设置一台为主站,两台为从站,也就是从1 从2 ,但要设置参数,参数有通讯协议什么的,但你那TK的不行,要MT系列的,在主站那里设为主机 接口类型为RS485如果你距离不远就用232也可以, 在第二个从站那里要在MASTER SLAVE SERVE 那里设 什么接口类型你要问下维纶的技术服务,他们什么也会说的

网友B:
回复试试。手机还是挺好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