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不计数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29):
最近有个客户碰到一个问题让我帮忙看一下,他们正在使用中的编码器经常无数据,故障现象就是,在正常使用时,编码器数值固定在一个值不变化,过一段时间又自行恢复计数。编码器是图尔克的增量型编码器,模板采用的是FM450-1,接线方式为:1A*、1B*、1N*、1M和DC24V,模板的24V通过外部的菲尼克斯24V电源供电。

客户说编码器、模板和电缆都更换了,出现问题时测量24V电源也正常,可问题依旧。既然设备没问题,那就只能考虑接地和干扰了。记得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由于电平的原因造成编码器无法正常工作。在FM450的手册上有这样一句话“计数器输入(编码器电源、编码器信号)的电路与CPU接地在电气上隔离。因此,必须将端子4(1M)连接至具有低阻抗的CPU接地!”,于是,分别测量一下正常使用和出现故障时编码器电源对于CPU地的电压是多少,应该就能找到原因了,结果出现故障时电压只有10V左右,模板无法识别信号,那自然不计数了。于是将端子4接地,问题解决。深圳兴丰元机电http://www.xfoyo.com专业生产和销售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代理日本多摩川伺服、东元伺服、德科斯(TKS)行星减速机以及运动控制产品。自主研发有攻丝机专用伺服电机。

网友A:
必须将端子4(1M)连接至具有低阻抗的CPU接地!”

不接地用屏蔽线行吗?只要没干扰我想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