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经验,判断一下哪里漏电了.

楼主(2013-05-29):
前几天去修一台冲床,漏电开关跳.开机,电机运转,正常的,踩脚踏开关,电磁铁控制,空冲,完全正常.加料进去冲,五毫米的铁板,漏电开关跳闸.

楼主:
一分钟找出大致故障部位,运气还好,五分钟解决问题.收费一百元.

网友A:
  可能是空开有负载结构出故障,直接更换新的漏电开关吧

网友B:
排除法试试一样一样排除看看

网友C:
传送带罢工了,就如同自动扶梯罢工一样。

网友D:
漏电开关坏了,换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送带罢工了,就如同自动扶梯罢工一样。

 传送带罢工,和漏电没有关系吧

网友E:
是漏电或过载?~~~~~~~~

网友F:
空开换新即可,别的原因看看电机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G:
个人感觉是电机的问题。,,,牵扯到电机里面的铜丝绝缘性。。。我也遇到过,时好时坏。。。。

网友H:
“开机,电机运转,正常的,踩脚踏开关,电磁铁控制,空冲,完全正常.加料进去冲,五毫米的铁板,漏电开关跳闸”.如果冲床绝缘不好,或线路有问题,应该一开机就跳;加料才跳,检查下电流是否过载,过载漏电开关也会跳。

楼主:
确实是电机问题,我一开始认为,电机轴承有问题,加料冲,负载瞬间加大,导致电机转子卡定子线圈而漏电.我拆开电机接线的盖子,发现盖子里面的镙丝掉了,冲的时候镙丝在盖子里乱蹦.碰到接线柱而漏电,空冲的时候振动较小,蹦不到电极,漏电开关不跳,加料的时候,振动大,所以碰到了.所以我运气好,只拆了个接线盖子,就发现问题了.没有把转子拆下来.

网友I:
学习了...多积累点经验,以后用得着.

网友J: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电机问题,我一开始认为,电机轴承有问题,加料冲,...

网友J:
楼主在外面接私活干啊!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