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连接多个触摸屏的几种方案

楼主(2013-05-29):
方案一:通过PPI协议,硬件485,(可使用DP紫皮电缆,需加终端电阻)连接西门子S7-200的通讯口与西

                门子触摸屏通讯口,此种方式只有使用西门子原装触摸屏才可以确保连接多个触摸屏,因为大多国

                产触摸屏不支持PPI多主站,只支持点对点,所以一个S7-200的通讯口只能连接一个触摸屏。

                如果想连接多个国产触摸屏,可以选用多通讯口的西门子S7-200(如CPU224 XP,CPU226,但价

                位相对较高,增加工程成本)或者选用大连德嘉电子的PPI扩展模块,来扩展西门子S7-200的通讯口

                (最多可以扩展2个通讯口)。

特殊情况:如果S7-200 PLC的通讯口已经被占用(如:做自由口通讯了),这样就无法用通讯口通过PPI协

                    议连接触摸屏了,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选择使用大连德嘉电子的PPI扩展模块来扩展通讯口来实现

                    S7-200 PLC与多个触摸屏连接。

方案二:多台触摸屏通过以太网与S7-200 CPU连接

1、使用西门子CP243-1模块,通过交换机可以连接多台带有S7-200 TCP协议的触摸屏(西门子原装的以太

      网模块CP243-1造价较高)

2、使用大连德嘉的西门子S7-200 CPU的以太网模块(CP243i、ETH-PPI、CP243-ibus、ETH-ibus)

       可连接各种西门子原装的带有S7-200 TCP协议触摸屏,和部分国产带有S7-200 TCP协议的触摸屏

    (国产触摸屏建议使用昆仑通态)。

楼主:
方案1、使用大连德嘉电子的ETH-MPI(Smart IE),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西门子精彩系列Smart line触摸屏,              通过交换机还可以与上位软件WINCC、组态王、力控等相连,用STEP7给S7-300编程。一个模块搞              定你S7-300整个项目!  方案2、通过MPI或者DP总线连接。此方案需选用西门子原装的MP277触摸屏,上位机连接PLC需要加              CP5611卡,且MPI总线、DP总线上需加终端电阻!众所周知,西门子的MP277触摸屏,CP5611卡              等都造价不菲,整套方案的造价之高可想而知!              另外,此方案有个缺点,硬件485结构的抗干扰能力与以太网相比要差很多,尤其在有变频器干扰的              情况下感觉尤其明显,所以在强干扰的工业环境下还是要劲量选择以太网产品! 方案3、使用国产屏。很多国产触摸屏的兼容性不好,会影响上位机的通讯,且很多触摸屏独享MPI通讯口,              致使客户必须购买同时具有MPI和DP的S7-300 PLC(用MPI接触摸屏,用DP接上位机)导致              成本增加!  综上所述,3种方案中第一种方案最优,无论从稳定性,可靠性还是性价比方便都优出其他两个方案!

网友A:
     PLC解开 与被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    加364567273

楼主:
西门子S7-300 PLC同时连接上位机和触摸屏的几种方法

方案1、使用大连德嘉电子的ETH-MPI(Smart IE),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西门子精彩系列

              Smart line触摸屏,通过交换机还可以与上位软件WINCC、组态王、力控等相连,

              用STEP7给S7-300编程。一个模块搞定你S7-300整个项目!

方案2、通过MPI或者DP总线连接。此方案需选用西门子原装的MP277触摸屏,上位机连接

              PLC需要加CP5611卡,且MPI总线、DP总线上需加终端电阻!众所周知,西门子的

              MP277触摸屏,CP5611卡等都造价不菲,整套方案的造价之高可想而知!另外,此

              方案有个缺点,硬件485结构的抗干扰能力与以太网相比要差很多,尤其在有变频器

             干扰的情况下感觉尤其明显,所以在强干扰的工业环境下还是要劲量选择以太网产

             品!

方案3、使用国产屏。很多国产触摸屏的兼容性不好,会影响上位机的通讯,且很多触摸屏

              独享MPI通讯口,致使客户必须购买同时具有MPI和DP的S7-300 PLC(用MPI接触

              摸屏,用DP接上位机)导致成本增加!

综上所述,3种方案中第一种方案最优,无论从稳定性,可靠性还是性价比方便都优出其他两个方案!

楼主(2013-07-01):
http://bbs.e10000.cn/a/a.asp?B=302&ID=1293492&AUpflag=1&ANum=1

楼主:
http://bbs.e10000.cn/a/a.asp?B=302&ID=1293701

网友B(2017-07-11):
我们做的案例,参考一下。

网友C(2019-11-21):
通过MPI或者DP总线连接。此方案需选用西门子原装的MP277触摸屏,上位机连接

              PLC需要加CP5611卡,且MPI总线、DP总线上需加终端电阻!众所周知,西门子的

              MP277触摸屏,CP5611卡等都造价不菲,整套方案的造价之高可想而知!另外,此

              方案有个缺点,硬件485结构的抗干扰能力与以太网相比要差很多,尤其在有变频器

             干扰的情况下感觉尤其明显,所以在强干扰的工业环境下还是要劲量选择以太网产

             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