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随着现代化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电能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节电呼声日益高涨。有关统计数据表明,电动机拖动负载消耗的电能占总耗电量的70%以上。因此,电机拖动系统节约电能具有特别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效益。 电机拖动系统节约电能的途径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提高电机拖动系统的运行效率,如风机、水泵调速是以提高负载运行效率为目标的节能措施,再如电梯曳引机采用变频器调速取代异步电动机调压调速是以提高电动机运行效率为目标的节能措施。
二类是将运动中负载上的机械能(位能、动能)通过能量回馈器变换成电能(再生电能)并回送给交流电网,供附近其它用电设备使用,使电机拖动系统在单位时间消耗电网电能下降,从而达到节约电能的目的。
下面以升降电梯为例介绍第二类节能原理:
采用变频调速的电梯启动运行达到最高运行速度后具有最大的机械功能,电梯达到目标层前要逐步减速直到电梯停止运动为止,这一过程是电梯曳引机释放机械功能量的过程。此外,升降电梯还是一个位能性负载,为了均匀拖动负载,电梯由曳引机拖动的负载是由载客轿厢和对重平衡块组成,只有当轿厢载重量约为50%(1吨载客电梯乘客为7人左右)时,轿厢和对重平衡块才相互平衡,否则,轿厢和对重平衡块就会有质量差,使电梯运行时产生机械位能。
电梯运行中多余的机械能(含位能、动能)通过电动机和变频器转换成直流电能储存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的电容中,此时电容就好比是一个小水库,回送到电容中的电能越多,电容电压就越高,(好比水库水位超高),如不及时释放电容器储存的电能,就会产生过压故障,使变频器停止工作,电梯无法正常运行。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变频调速电梯均采用电阻消耗电容中储存的电能的方法来防止电容过电压,但是电阻耗能不仅降低了系统的效率,电阻产生的大量热量还恶化了电梯控制柜周边的环境。
能量回馈器的作用就是能有效的将电容中储存的电能回送给交流电网供周边其它用电设备使用,节电效果十分明显,一般节电率可达21%-46%。此外,由于无电阻发热元件,机房温度下降,可以节省机房空调的耗电量,在许多场合,节约空调耗电量往往带来更大的节电效果。
新型能量回馈器与目前国内外其它能量回馈器相比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电压自适应控制回馈功能。
一般能量回馈器都是根据变频器直流回路电压UPN的大小来决定是否回馈电能,回馈电压采用固定值UHK。由于电网电压的波动,UHK取值偏小时,在电网电压偏高时会产生误回馈;UHK取值偏大时,则回馈效果明显下降,(电容中储能被电阻提前消耗了)。
新型能量回馈器采用电压自适应控制,即无论电网电压如何波动,只有当电梯机械能转换成电能送入直流回路电容中时,新型能量回馈器才及时将电容中的储能回送电网,有效解决了原有能量回馈的缺陷。
此外,新型能量回馈器具有十分完善的保护功能和扩展功能,既可以用于现有电梯的改造,也适用于新电梯控制柜的配套。新电梯控制柜采用新型能量回馈器供电,不仅可以大大节约电能,还可以有效改善输入电流的质量,达到更高的电位兼容标准。
新型能量回馈器适用电压等级广泛,220VAC、380VAC、480VAC、660VAC等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