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双CPU对GOT都可以连接吗?

楼主(2013-05-29):
三菱Q系列双CPU对GOT都可以连接吗?是如何控制连接调用的?

网友A:
三菱Q系列双CPU对GOT都可以连接!

三菱的其实只要在一个网络(不管是以太网、CC-LINK总线还是Q BUS总线、H网),三菱触摸屏都可以对整个网络的PLC进行访问,更加不要说一个主板的2个CPU!

我做了好多多CPU控制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其中较大的一个系统,主控制柜是12槽主机板配3个CPU并列运行(一个Q12H+2个Q06H,2个QD75P4定位模块、3个CC-LINK模块、2块QJ71DN91模块、一个光纤网络模块、2个QH42P混合模块),其余是12个本地CPU+CC-LINK网络(每个站最少都是2个CC-LINK模块,其中一个主站连接远程I/O,另一个做本地站与主控制柜通信),我的触摸屏都是CC-LINK连接,可以访问网络内任意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菱Q系列双CPU对GOT都可以连接!三菱的其实只要在...

 此为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菱Q系列双CPU对GOT都可以连接!三菱的其实只要在...

 陈工   三菱Q系列的PLC  程序你好写吗   方便的话留个电话号码   或者联系我   13917988464  有个项目可以合作下